楼主(2011-06-11):
公司用的油田监控系统,RTU箱内空气开关总跳闸,箱子内就一个RTU,网桥电源,视频服务器,DC24V,AC24电源。  最近总跳闸  ,怎么回事啊  求助!!!

网友A:
测负载电流呀,开关上下的接线端子是否松动,若是漏电开关还要检查负载侧绝缘电阻,

楼主:
就那几件东西,电流应该不大 ,  接线也挺好的   就是经常跳闸   普通的小型空气开关

网友A:
换一个同规格(德力西、正泰)的开关试一下

网友B:
量一下负载侧电压 绝缘 如都没问题换个空开
从容淡定-笑谈人生

网友C:
换个空开试试

网友D:
你的空开额定容量是多大的?如果不带漏电保护功能,则容量偏小的情况大一些。

网友E:
应该在负载侧有漏电的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