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6-11):
一设备CPU型号Q06UDH,用三菱编程软件GX-Developer将备份程序写入PLC时(程序写入对象存储器为:PLC Memory/Device Memory),问题提示为驱动容量不足(无通讯问题),
用三菱编程软件GX-Developer进行容量统计时,程序容量确实超出驱动容量,于是三菱编程软件读了一下其他同型号的正常机台都存在程序容量超出驱动容量情况,我的问题是:为什么别的设备能写入,而本设备却无法写入?设计程序能超过PLC内存吗?QCPU几种存储器的关系?(所有设备无扩展存储卡,程序均存储器在:PLC Memory/Device Memory中)

网友A:
鬼子的东西看不懂

网友B:
楼主厉害,日本字的。

网友C:
今天本来心情不好,看了1楼2楼兄弟的帖子心情怎么一下子就转晴了,确实日本鬼子的东西耐用就文字看不懂。

网友D:
楼主是什么原因非要整鬼子的蚯蚓来在这上面呢!
QQ32135553

网友E:
把它调大不就成了吗,看看它设的是多少k步。

网友F:
全是雾啊 看不清
从容淡定-笑谈人生

网友G:
日本的文字看不懂。

网友H:
主要是看通信线坏了没有啊

网友I:
装一个中文软件和日本的对比一下试试

网友J:
日语不不过关啊

网友K:
试试只写入程序,不写参数和注解看看

网友L:
会不会是PLC是假的?怎么可能是负数?换一个试试

网友M:
要插记忆卡啊

网友N:
查一下PLC参数里面的内存容量设置/

网友N:
引用 网友I:
装一个中文软件和日本的对比一下试试
中文软件也可以打开以前日文软件编写的程序,只是注释是乱码/

网友O:
哥得好好学日语啊
沧海一粟
爱拼才会赢

网友P:
加个内存卡吧
爱拼才会赢 .

网友Q:
就写程序,别的都不写,试试啦!!

网友R:
改一下写入plc对象的存储位置 就好了 见附图红框处

网友S:
楼主是不是一开始选择存放在标准RAM内吖。。。程序及参数、注释都不能存放在标准RAM内的。。容量不足再次确定是否真的没有容量了?

楼主(2011-07-13):
真的没人能解释为什么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