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开CX-Programmer7.1软件,想新建却出现这个情况,请问怎么处理!

楼主(2011-06-11):
刚打开CX-Programmer7.1软件,在界面《文件》每次点击新建却出现这个情况 :
请问是怎么回事?请问该怎么处理!谢谢!!!

网友A:
安装个完全版才行。

网友B:
论坛找9.3的

楼主:
请问你们的意思是软件有问题?软件不全???

网友C:
你那个编程软件不支持所选的那个PLC型号

网友D:
我也有同样的问题啊

网友E:
你的软件不支持你所选的型号,需要更新下。我现在用的9.3的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