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程
200KW电机起动电路

楼主(2011-06-12):
200KW电机能不能用星三起动,或用什么起动?

网友A:
如果要节能的话,加变频器吧

网友B:
满负荷起动用补偿起动器。空载起动用星三角。

网友C:
起动方式有好几种,电机带什么样负载?

网友D:
依据设备轻载还是重载来选择启动方式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如果要节能的话,加变频器吧
变频就一定节能?

网友F:
建议加变频,电抗器,制动单元,

网友G:
这个是软启动器好,因为功率太大,用变频的话,太贵了,不利于成本控制,用星三角启动一样会对电网造成冲击,且如果是满负荷启动,有可能会启动不了!
非标设备,plc编程,触摸屏,伺服应用等,有时间的各位朋友可以和我一起探讨技术问题,QQ:448350780 TEL:15013064194

网友H:
用自耦变压器启动吧,这样比较节约。星三角启动怕承受不了

网友I:
用星三角降压启动比较划算,也就是在星三角的基础上加装自耦变压器来转换启动

网友J:
应该看是满载还是空载吧!

网友K:
常用方法:1、用变频成本最高,但可调速;2、星三形启动成本最低,但不易启动且对电网影响大;3、用自耦降压启动成本较低,可应用在一般场合下;4、用软启动器成本较变频低,高过前两种,其优势在于易于维护。总之要根据不的要求和场合来选择合适的方式

网友L:
几种启动方式,结合性价比,个人比较偏向于软启动。

网友M:
用星三角,变频都可以,不建议用软起动

网友N:
用自耦变压器启动吧

网友O:
加变频器吧

网友P:
变频很贵200KW起码一二十万

网友Q:
如果是满负荷启动,有可能会启动不了!
爱拼才会赢

网友R:
软启经济,变频太贵。
爱拼才会赢 .

网友S:
用软启动

网友T:
那要看是什么负载了,星角启动,自耦降压,软起都可以选。如果不考虑经济问题用变频器。

网友U:
我所見的中央空調壓縮機啟動采用星三角加串電阻
(天生我才必有用)/100+(笨鳥先飛)*100 +(相信自己)

网友V:
前几天刚调试了一台机器132KW,星三角起不起,负载太重了,改用全压点动,再用星点启动。三角切换到运行
jxh668

网友W:
听说过藕合器,电阻,电抗起动吗?
没有亲自做过可别误导人

网友X:
1)负载性质。启动时轻载还是重载启动,正常运行时负载性质为多少?
2)供电变压器容量是否允许星-三角启动。软启动和变频器不在此范围。
3)经济性。允许设备投入资金。
这里大家都在讨论200KW电机是否允许星-三角启动,有一个例子如40立方螺杆式空压机一般它配套电机就是250KW,启动方式常用的就是星-三角启动方式。

网友Y:
没做过这么大的电机,关注下

网友Z:
节能高效变频起动
人的一生最要紧的只有几步.尤其当你年轻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