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
星三角启动,电路图、程序讲解全有,供新手学习

楼主(2011-06-12):
星三角启动,电路图、程序讲解全有,供新手学习,要用PPT格式打开

楼主:
下载这个压缩包

网友A:
挺形象的!

网友B:
谢谢你的辛苦提供!!!学习了。

网友C:
这PPT应该是学校老师做的,只停留在理论上的。这个程序还不够完善,不能用于实际。因为程序设计得不够可靠。Y形停止过后D形不能马上启动,应该有短暂的延时。否则,有可能会造成电弧短路。
另外,这个程序中,Y形启动与电源主接触器一起启动,星型接触器的选择变成要与电源接触器一样大了,造成资源浪费。实际是不需要那么大的。应该改为先启动星形接触器,再启动电源接触器,再进行星角延时。

网友D:
看不到下载的地方
┕☆
.資料再好. .吔只褆點綴′
.想説嘚話全在訫裡... .資料.隨心爾變-...

网友E:
没有用过,但也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