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OMRON NT31C-ST141-V2 触摸屏上传程序用什么编程线

楼主(2011-06-12):
OMRON NT31C-ST141-V2触摸屏通过PC 用什么编程线传程序 有3个接口 9孔 PORT A / 25孔 PORT B/ PRINTER 梯形扁口
OMRON PLC 连接到触摸屏 是连接到 9孔 PORT A 到底用那个接口传程序到 NT31C-ST141-V2 以上请高手指导回复 一下,谢谢!
爱拼才会赢

网友A:
爱拼才会赢 .

网友B:
XW2Z-002T

网友C(2011-08-29):
在欧姆龙官网下载 NT31C手册里面有接线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