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6-12):
电路中在的三相输入380V的变频器使用时,如果不慎接到的电机是三相220V.那么就会出现变频器给定频率很高,实际输出频率很低!
变频器监测电流很大.并报故障变频器过负载!同时电机转速很低并且电机发热严重!
QQ32135553

网友A:
有那么马虎的电工师傅呀,380和220也分不清
是很多年前的机器一没图纸,二没说明书,电机铭牌上就标了个380V没有写220V原来的变频器输出也是380V但是就是变频器不动作!呵呵

网友B:
应该不会有这么马虎的人吧

网友C:
干這行要膽大心細!
(天生我才必有用)/100+(笨鳥先飛)*100 +(相信自己)

网友D:
不应该出现的问题,电源电压没搞清

网友E:
这不是常识吗?

楼主:
有谁能认识电机是380V还是220V的,如果电机本身没有铭牌标明的话!请赐教!
QQ32135553

网友F:
人总有犯低等错心错误的时候

网友G:
一般不会,哪位师傅接线时不看马达接线方式的吗?再说了中国的民营企业很少有3P220V的电
晕哦,我就碰到这种情况,马达标的电压是380V,也是国产电机,没有说明星角接法电压有变化,而且我单独接三相380V也能起动!但是用变频器就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