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37W2触摸屏问题

楼主(2011-06-12):
各位,请教一个关于GP37W2触摸屏为何和7.27版本下载程序时传输速度那么慢的问题。通信没问题的,而且下载时有进度条,但就是慢。不知为何?谁能告诉我,真郁闷。。。比威纶触摸屏慢好多啊

网友A:
將波特率選大些試試!你是選用的9600吧!
(天生我才必有用)/100+(笨鳥先飛)*100 +(相信自己)

网友B:
你下载第一次会出现这种情况,在工程修改中可以选择修改的画面下载,可以快点

楼主:
不关波特率事的,我试过用15200,也是这样慢,谢谢你们意见,我试一下在‘修改后下载试试'看会不会快点,反正没以前我用的那MT506的快

网友C:
第一次都是比較慢的,使用同一台電腦再第一次之後就會快點了

网友D:
你把这个设置下再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