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T1055触摸屏与FX3U232-ADP通讯

楼主(2011-06-12):
急急急急!!!谁知道GT1055触摸屏RS232与FX3U232-ADP怎么通讯? 谢谢高手回复

网友A:
屏上设置232通讯,使用FX-232CAB-1电缆。
PLC上有可能要设置一下串口参数。

网友B:
为什么有的人说要连接平后面的422口呢
触摸屏:GT1055-QSBD-C
通讯线:FX-50DU-CAB0
通讯对象:FX系列P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