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触摸屏系统询价

楼主(2011-06-12):
PLC是40点,触摸屏有10个画面左右,另外有2个增量编码器高速输入和2路模拟量输出,硬件均由对方提供,编程,安装,调试和一年保修,报价多少比较合适--广东佛山地区.有高手帮忙给个报价参考!!谢谢
飞刀,又见飞刀

网友A:
1,PLC 可使用 FX1N-40MR-001 + FX2N-2DA
2,触摸屏要考虑尺寸,便宜的话,使用MT6056差不多了。
3,广东佛山地区搞技术的报价吧~

网友B:
又有哥们要熬夜了
原野

网友C:
具体点吧
魁奇路
地址:佛山市南海区狮山镇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具体点吧
魁奇路
2个编码器都是增量编码器,做为直线定位用,2路模拟量输出,其他均为开关量,程序在2K步左右
飞刀,又见飞刀

网友D:
就编程调试要看工程量多大,去到哪里调试,还要看对方给你提供的啥牌子的元器件。不然到时候元器件有问题,保修你去一趟远的话飞机票都不够了。建议最好是自己使用开的PLC/触摸屏。

网友E:
看看他的设备值多少钱?
从容淡定-笑谈人生

网友F:
嘿嘿,没事可以找我帮你安装好了,呵呵~~!
广州的

网友G:
设备总价的15%。

在东莞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