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种上升沿代表的意思

楼主(2011-06-12):
描述:上升沿
两种上升沿有什么区别
求高手解释下

网友A:
三菱能画出第一步吗,那样吗?能工作吗?受教了。我要研究研究

网友B:
第一个应该是指Y1线路中的上升沿吧,对应三菱的指令应该是movp吧,菜鸟现丑不对的话请谅解

网友B:
第二个很普通就不说了

网友C:
楼主的意思是是

网友D:
这图貌似我有点不能理解

网友E:
第一行的那个箭头是怎么画出来的,求真相!

我行,所以我可以!

网友F:
第二个很正常辅助继电器上升沿。第一个怎么搞出来的 俺们就不理解了,movp应该是地址命令

网友G:
那个指令是MEP,MEP 指令前的运算结果为上升沿(OFF → ON) 时,该指令将变为ON( 导通状态)。
如果MEP 指令前的运算结果为上升沿以外,则该指令将变为OFF( 非导通状态)。
其实就是让结果脉冲化。
下载积分:+1(guochunyi) 热心助人

网友H:
是Q系列的指令,尚未用过

网友I:
学习了,还真没用过。

网友J:
在楼主所示的程序内,两者是没区别的。
但第一种上升沿,是上升沿符号前所有堆栈从0FF-ON的上升沿,
而第二种只能是单独的一个地址的上升沿。
就正如8楼所示的梯形图

网友J:
说通俗点,第一种上升沿就与S7-200的上升一个用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