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6-12):
海泰克屏通讯正常,为什么有的时候能正常工作,有的时候触摸屏按了不工作
有哪位大侠遇到过,或者能给出好的建议或方法,不甚感激。
致力于工控 QQ68614637

网友A:
要不要换一下触摸板试一下,

网友B:
是否考慮通信線接觸不良!
(天生我才必有用)/100+(笨鳥先飛)*100 +(相信自己)

楼主:
通讯线都是好的  就是发神经似的 有时有用有时没有用
致力于工控 QQ68614637

网友C:
这种情况我也遇到过,改下串口波特率,或者换个串口,试下

网友D:
修改下串口波特率

网友E:
把触摸屏重新较正试一试

楼主:
波特率是9600  还能改成多少
致力于工控 QQ68614637

网友F:
可能通讯串口的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