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6-12):
各位大侠,我请教一个问题,请赐教。
我单位有一台设备,扫描枪直接连接至欧姆龙触摸屏串口B,欧姆龙触摸屏串口A连接至欧姆龙PLCCJ系列,
当扫描枪扫码时,在触摸屏上有窗口可以直接显示扫码的信息,我从触摸屏程序中对应的扫码信息窗口的地址
是PLC的SerialA的地址,在PLC程序中追索信息传递的源头是D2001,但是D2001的数据是如何而来的,始终
找不到,我想请教的是,扫描枪扫码的信息是如何传递至PLC的,这中间有哪些环节,请大侠不吝赐教,不
甚感激,谢谢。

网友A:
RXD和TXD指令配合使用,去OMRON官网看看有详细说明的

网友B:
引用楼主y1102788611于2011-06-12 21:19发表的 欧姆龙触摸屏连接扫描枪如何与PLC通信 :
各位大侠,我请教一个问题,请赐教。
我单位有一台设备,扫描枪直接连接至欧姆龙触摸屏串口B,欧姆龙触摸屏串口A连接至欧姆龙PLCCJ系列,
当扫描枪扫码时,在触摸屏上有窗口可以直接显示扫码的信息,我从触摸屏程序中对应的扫码信息窗口的地址
是PLC的SerialA的地址,在PLC程序中追索信息传递的源头是D2001,但是D2001的数据是如何而来的,始终
找不到,我想请教的是,扫描枪扫码的信息是如何传递至PLC的,这中间有哪些环节,请大侠不吝赐教,不

   你最好,把程序发一份。这样才可以知道,然后告诉你是怎么回事
                                                      我的QQ995444826

QQ980347789

网友C:
一般触摸屏都带这样的功能,条码枪的数据读出来自动存到你指定的PLC内存里,和在触摸屏上写入数据时一个道理。
  • 下载积分:+1(阳子1314) 热心助人!
  • 下载积分:+5(旭日东升) 热心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