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缆线截面积
绳锯木断,水滴石穿!

楼主(2011-06-12):
各位,大家好:
这是在电缆线上记的标识:CCC A043684 .(....厂家) 60227 IEC 53 (RV V) 300/500V GB/15023-5-2008 电缆线的标识是什么意思?看不出来电缆的截面积多少,那我们如何知道电缆的截面积了?
以上希望大家解惑! TKS!!!

网友A:
60227 IEC 53(RVV)普通聚氯乙烯护套软线 300/500V GB/15023-5-2008 是国家标准,我没有查到,
没有电缆的截面积,凭经验应该能看出线径吧,不过非标的是有点难了,怎么看4平的就是2.5的
下载积分:+4(283276325) 热心助人
绳锯木断,水滴石穿!

楼主:
大家再帮帮

网友B:
一般电线上是不会标明线径大小的,现在电线很杂,厂标与国标的差异也很大,只有用多了,一拿到手就能看出是多大线径的。或者整卷未拆的有商标铭牌标注,看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C:
一看看就会知道,大概不会差太远

网友D:
用的多了,就知道

网友E:
上面没表多少X多少吗?凭经验啊再不行找几个端子比较一下
从容淡定-笑谈人生

网友F:
凭眼力看不出来,就量线径再看股数。

网友G:
凭经验 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H:
根据标示,电缆的型号应该是聚氯乙烯护套软铜线,很多的小线经线都不标示电缆线径,这和电缆厂家有关。通常动力性的电缆是要标记的,所以估计你的这个电缆线径应该小于2.5平方,不过不太规范。要是定做的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1162859666@qq.com
电缆线截面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