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6-12):
MT4000/5000常见问题库V1.0 (一)
1.1   为什么上传屏里面自带和演示程序的时候提示输入密码?
因为EV5000软件里面默认是有上传密码的,密码是888888(六个八),自带出厂程序和演示程序也是按默认设置做的没有改动,所以在上传的时候需要输入密码888888。

1.2   屏上面的COM0和COM1通讯口有什么区别?
在通讯针脚定义和使用上没有什么区别,COM0和COM1都能支持RS232/RS485/RS422通讯方式,。唯一不同的就是COM0是公座,COM1是母座,焊通讯时注意公母头排列的线序。

1.3   屏里面的上传密码在哪里更改?
在EV5000软件HMI属性/触摸屏扩展属性里面修改上传密码,设置了上传密码以后就可以防止别人盗用用户的程序,这个是没有万能密码,不能破解的。

1.4   如何使用触摸屏的屏保?
在“HMI属性/触摸屏扩展属性/”页面有一个“屏幕保护时间”项,当输入0的时候表示触摸屏上电后屏幕会一直亮,当输入其他数值时就表示触摸屏在X分钟以后屏幕的灯就会熄灭,当用手再次触控屏幕时,灯会再次亮起,这么做可以延长液晶屏的显示寿命。现在软件里面默认数值是10,那么如果用户没有修改,10分钟以后就会进入屏保也就是黑屏状态。

1.5   EV5000软件里面选择永宏PLC的时候,地址选不到D和R?
软件里面的DR对应D,HR对应R

1.6   怎样调触摸屏的亮度或对比度?
1.用拨码开关调:把屏背后的拨码开关1号和2号都拨到ON的位置,然后按一下复位按钮,等屏启动完毕后可以看到屏系统画面,在最下面就有调整亮度或对比度的地方,通过触控brightness up和brightness down来调节亮度,通过触控contrast up和contrast down来调节对比度。
2.在EV5000软件画面里面用LB9091(增加对比度),LB9092(降低对比度),LB9093(增加亮度),LB9094(降低亮度)这些地址做按钮,比如要增加亮度就做一个按钮地址为LB9094,当LB9094=1时就执行,执行成功后此位被程序归零。
注意:5300L/5500L/4300L/4300S/4500L,只能调对比度
      5300S/5400S,可以调对比度和亮度
      5300T/5400T/5500T/5600T/5700T/4300T/4400T/4500T,只能调亮度
      4300C,不能调对比度和亮度

1.7   MD204L与S7200通讯时,一页做了10个数值显示,通讯需要3秒才刷新一次,地址改为连续的,效果还是一样,为什么?
因为S7200和我们文本运行周期匹配的问题,可以通过调整文本软件里面的E5常数来解决,E5常数在软件里面默认值是10000,如果PLC程序不多,就把默认值调小比如1000,2000等等,根据实际运行情况来选择自己最适合的值。

1.8   用EB500做数值输入元件写进欧姆龙CP1H型号PLC的cio通道,但为什么不能访问?
用CP1H驱动时cio通道的地址格式里位地址是十六进制的,如果用十进制写进去就不能访问。

1.9   用EV5000的软件编写程序过程中,如果发现PLC型号选错了,该怎么做?可以直接换另一个PLC型号代替吗?
可以直接把原来那个删除了,再重新添加一个PLC型号。

1.10 用EV5000的软件编写程序过程中,如果发现触摸屏型号选错了,该怎么做?可以直接换另一个PLC型号代替吗?
不能,如果屏被删除了,里面的所有画面都会一并删掉,所以在组态前一定要认清型号。
MT4000/5000常见问题库V1.0 (二)

1.11 怎样使用EV5000的拼音输入法?
LB9100,当为0时为英文输入法,为1时是拼音输入法。
LW9152~LW9167,用于显示当前输入的拼音字符。
LW9150,用于翻页查找所需汉字。
将LB9100置1,切换到拼音输入法状态。
触发文本输入元件,输入拼音字符。
选择相应的汉字,完成输入。

1.12 怎样查看趋势图任意一个采样点的采样时刻和采样值?
LB9110 只有当该值为1时才能查看采样点的采样时刻和采样值
LW9200~LW9205 显示所触发采样点的采样时刻,分别表示秒分时日月年。
LW9210 显示所触发采样点的采样值,如果有多条曲线,则依次在以LW9210开始的连续的寄存器中显示。
只要将LB9110置ON,触控趋势图上的任意点,就可分别在LW9200-LW9205和LW9210中读到当前采样时刻和采样值。

1.13 3.5如何清除事件显示?
在事件显示窗口,放置一个多状态设定元件,设定LW10015为0,当需要清除事件显示时,触发该按钮,再重启动屏,这样即可删除事件显示。

1.14 4.1如何安装EV5000的USB驱动?
MT4000/5000无法下载一般是因为没有装USB驱动。
安装方法:用USB线连接屏与电脑,给屏通电,电脑右下角会提示安装新硬件,根据提示手动安装,USB驱动在EV5000安装好的文件夹的DRIVER下面。

1.15 4.2 MT4000/5000支持什么类型的打印机?
目前我们MT4000/5000支持3款打印机,他们是EPSON C65、EPSON LQ 305KT、思普瑞特 DN16PH。

1.16 4.3如何在EV5000上添加位图?
点击EV5000软件里面的工程数据库/新建图形,弹出如下窗口

然后点击建立,进入编辑画面后点击菜单栏上的 图标,按照后面软件的提示一步步做就行了。
注意宽度和高度尽量不要改,就保持在100×100,图形到画面里面以后是可以拖放的。
建议不要在一个工程里面加太多位图,这样占用资源太多,会影响运行速度和通讯速度。

1.17将触摸屏COM0口PLC地址数据COM1口输出,触摸屏会死机?
是的,屏的两个COM口是完全独立分开运作的,所以屏目前不允许这么传输

1.18 为什么程序下载不到触摸屏里面?
触摸屏程序的容量是有限制的,如果遇到下载不了的情况,除了先检查线或端口的问题还要看MT4000/5000的程序文件夹中TAR文件中的后缀为hmi文件是否大于6M,大于了程序就不能下载到屏上。这种情况下需要将部分位图删除,位图是很占资源的。

1.19 触摸屏与KEYENCE PLC通讯为什么有的位节点不能操作?
因为我们屏和KEYENCE PLC通讯的时候,屏上的位地址必须在PLC程序里面出现,否则是不能操作的。

1.20 邮件上提到的一下:
客户用MT500的屏和OMRON CP1L的PLC通讯,D寄存器可以正常的读取和输入,但CIO区的地址不能和实际地址对应,请研发借台CP1L测试确认修改,同时查一下我们的MT4000是否会有该问题。

请大家注意:实际上CP1H和CP1L协议是一样的。用法也是一样的。
客户和我们犯了一个错误:位元件后面是16进制的,比如:PLC里面编程是CIO 4.10,那么触摸屏里面应该是CIO 4.A。
还有很多种PLC都存在类似的问题,MT500触摸屏请大家仔细看连接说明文档。
MT4000触摸屏请大家看编址格式,如图所示:小数点后面是八进制的。

eView MT500软件使用类问题

1.系统参数
1.1如何把触摸屏任务栏工作按钮删除?
将“编辑/设置系统参数/一般/工作按钮/属性”设置为“关闭”。
1.2通讯口类型里面的RS485 DEFAULT/RS485 2W/RS485 4W分别代表什么意思?
    RS485 2W表示的是接线方式即两线制,也就是除GND外有两个信号线要接
    RS485 4W 表示的是接线方式即四线制,也就是RS422的方式,除GND外有四个信号线要接
RS485 DEFAULT表示包括了上面RS485 2W/ RS485 4W的方式但是我们一般推荐按接线方式分开选择2W和4W,不建议使用RS485 DEFAULT
1.3如何给触摸屏程序加密,避免其它用户任意上传程序?
在“编辑/设置系统参数/一般”页面有一个密码框,当这里写0的时候表示没有密码保护上传,如果客户在这里填上自己所需要的密码(仅限数字不支持字符),下载到屏里面以后,用户再上传时就会弹出密码输入框,密码正确后才能上传。
1.4如何使用触摸屏的屏保?
在“编辑/设置系统参数/一般”页面有一个“背光节能”项,当选0的时候表示触摸屏上电后屏幕会一直亮,当选其他数值时就表示触摸屏在X分钟以后屏幕的灯就会熄灭,当用手再次触控屏幕时,灯会再次亮起,这么做可以延长液晶屏的显示寿命。
1.5如何关闭触摸屏的蜂鸣器声音?
在“编辑/设置系统参数/一般”页面有一个“光标颜色”选项,选择“关闭”就可以不让触摸屏发出声音了。

2.时间
2.1为什么触摸屏上的年份显示是606,而不是2006?
这是因为某些PLC里面字的高低字节的位置和一般的PLC不一样,如西门子PLC就是这样,所以遇到这种情况只需要手动在屏上重新输入2006年份就可以了。
2.2怎样修改触摸屏上的系统时间?
在触摸屏上用数值设定元件来做时间:地址RW60000是秒、RW60001是分、RW60002是时、RW60003是日、RW60004是月、RW60005是年、RW60006是星期,一定都要设置为BCD码(地址参考说明书上第十二章12.3)然后下载到屏里面,在屏上手动修改时间。
2.3为什么离线模拟的时候系统时间不能修改?
因为离线模拟的时候屏上显示的时间和电脑是同步的,所以要修改屏系统时间必须下载到屏后手动修改。
2.4为什么在事件显示里面的触发时间都是0?
是因为没有在“编辑/设置系统参数/一般/RTC来源”里选择“内部RTC”,将其选上就可以正常显示时间。

3.显示
3.1触摸屏显示乱码怎么办?
在EB500软件“选项/语言选择”中选择“东方语言”,保存后再编译一下就不会出现乱码。
3.2为什么在编辑EB500软件的时候下面的窗口显示不出来,一片空白?
是软件里面窗口开启得太多了,导致显示出问题,关闭一些窗口就好了。
3.3如何打开光盘及网站上的CMP格式的文件?
后缀为CMP的文件是EB500软件的一种压缩文件格式,必须用EB500里面的解压缩功能解压缩后就能打开。选择“文件/关闭”,可以将软件里窗口全部关闭,使整个画面显示灰色,然后选择“工具/压缩/解压缩”,点击“解压缩”项的源文件一栏的“浏览”按钮,点击解压缩,进度显示success就完成了。解压完成的文件就是可以用EB500直接打开的后缀为epj的文件。
3.4从触摸屏上传到电脑上,后缀名为EOB的文件该如何打开?
EOB的文件为经过EB500编译后需要反编译后才能打开,将软件里的窗口都关闭,使整个画面显示灰色,然后选择工具/反编译,最后浏览文件,单击反编译,进度显示success就完成了。
3.5双击做好的工程文件图标,提示位图丢失怎么办?
编好的画面程序不能这样直接打开,需要从EB500软件中通过路径来打开

4.使用错误
4.1新买的触摸屏下载编好的程序后出现不能触控或者触控死机该如何处理?
首先将屏后面的2号拨码开关打到ON的位置,然后上电看屏幕最后一行的copyright,正常情况下应该显示为2004,如果显示22002或者2002,表明用错了下载软件或下载软件版本较低,请用EB500 2.6.1版本的软件重新下载。
4.2为什么新买的触摸屏下载程序后出现了兰屏、白屏、黑屏等异常现象?
出现这种现象一般都是用错下载软件,需要重新用我公司提供的EB500 2.6.1版本的软件重新下载就可以修复。
4.3为什么查看以前的事件记录?只能向上翻,不能向下翻?
这是因为软件设定错误造成的,用多状态设定元件里面的递加和递减控制上下滚动,要注意设置递减的时候很容易误认为下限值为上限值,正确的设定应为0。
4.4所做的移动图形为什么不会动?
这是因为控制地址不对,移动图形本身属性里有一个寄存器地址,但控制它移动的时候不能用该地址,控
制它移动的地址要在图形本身地址基础上加1。例如移动图形属性里设定的是D0,那么D1里面的值就是控制该图形移动的范围大小。
4.5触摸屏与艾默生EC20 PLC通讯,当为双字时,为什么屏的读取值与PLC的值不同?
这是由于艾默生EC20 PLC特有的编址方式造成的。因此EB500软件里面规定当PLC为双字时,元件读取地址的设备类型要选D-DOUBLE/C-DOUBLE而不能像其他PLC那样直接在单字的基础上把字数调成2就可以了。

5. 怎样使用EB500软件和PLC实现在线模拟功能?
答、EB500的软件具有在线模拟的功能。可以在手头没有触摸屏的情况下,实现与PLC的通讯功能。这样
就方便了工程的调试及减少调试时刷新触摸屏的FLASH ROM的次数,大大节约了调试时间。其具体使用方
法如下:
6.1 将你编辑好的工程文件存盘、编译,编译后的文件均为“*.eob”文件。
6.2 用PLC的编程电缆跟电脑连接起来。
6.3 打开“EasyManager”,将“Direct Online-Simulator”前面打勾,然后点击第二项的“OnLine -
Simulator”,进入对话框。在对话框内找到刚刚编译后的“*.eob”文件,然后点击“打开”就可以了。

6.其它
5.1为什么使用离线模拟功能时会出现“EasyWindow must running from EasyManager or EasyBuider”的提示?
如果将串口选为COM4以上(不包含COM4),就会出现该提示,但不会影响下载功能,用COM5-COM10都可以下载,建议下载时尽量选用COM0-COM4串口。
5.2 EB500软件里面棒图和趋势图元件支持浮点数吗?
目前不支持,只能读取十进制整数。
5.3 用PLC内部地址如何切换窗口?
用PLC控制元件的切换基本窗口元件即可。
5.4 MT506S的程序能否下载到510L当中?
由于软件尺寸小于大屏尺寸,因此无法支持此类下载。小尺寸工程无法下载到大尺寸屏中。
5.5使用数据传输元件传输字地址的多个位时,为什么有些位不能传输?
这和EB500使用的位传输方法有关,对位进行传输时,传输的目标LB地址必须和PLC的位编址有对应关系。例如W10.0~10.F,其对应的LB必须为16的整数倍地址,也就是说,应该是LB96~111,或者0~15,16~32等等。当没有按16位的倍数对齐时,余数就是不能传的个数。例如:传到200时,除16的余数是8,就有8个不能传。
在使用时,最可靠的办法就是,换算成连续地址,让LB地址与其一致即可:
W10.0的连续位地址为:10×16+0=160;不妨就传到LB160,如果不方便,也可以传动LB160±16x地址即可(其中的x为整数),只要确保余数相同即可。
5.6 为什么下载的时候电脑上不弹出下载的对话框?
这种情况往往是在客户电脑系统重装以后出现的,因为客户再装系统的时候没有删掉以前的EB500安装文件夹,且装完系统后从文件夹里打开文件是可以编辑的,其实这时候软件已经是处于不正常状态了,解决方法就是让客户把EB500重装一次就好了。
5.7 如何调整按钮元件1状态时候的标签位置?
EB500软件画面工具条上有一个状态切换框, 切换到不同状态,可调整不同状态下标签的位置。
5.8 想在新工程里面用以前做好的画面怎么办?
用户在做一个新项目时需要引用以前做好的画面,但往往直接COPY会导致图片丢失,那么总结了以下步骤请大家按此操作就可以了:
打开旧工程点开图库看里面添加了哪些图库(位图、向量图都要看),并记录下来;
关闭旧工程,创建新工程,往图库里面添加刚刚记录下来的图库,确认添加完毕后,保存并关闭新工程;打开旧工程复制一幅画面的所以元件,然后一幅一幅COPY到新工程里面。
1. 与PLC通讯
1.1 遇到PLC和触摸屏通讯不上的时候怎么办?
客户在使用触摸屏过程中遇到最多的问题就是屏和PLC通讯的问题,遇到通讯不上的时候用以下几步来判断:
a.“直接在线模拟”,(“直接在线模拟”的方法参见本节的2.2)如果直接在线模拟不通,就表明是客户设置参数不对,推荐他用说明书上的设置来做,并且PLC里面的参数要和屏的设置参数保持一致。
b.如果直接“在线模拟”通了,那么就让他查通讯线是否正确(如果是用户自己做的线,请排查公头、母头针脚排列对应是否错误、是否虚焊等)。
c.如果通过排查,接线也没有问题(接线务必根据手册上的线序号来判断),那么就可以下载程序,正常通讯了。
d.如果以上都正常,但还是不能通讯,那么就要客户把屏寄回公司检测了。
1.2 一台触摸屏能否同2台三菱FX PLC通讯?
完全可以,需用三菱的485BD模块,Computer link协议进行通讯,具体方法参考手册一机多屏章节介绍。
1.3台达和触摸屏通讯时,如何确定站号?
请根据台达本身的站号确定,因为台达PLC站号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只能以0为站号,一种只能以1为站号。
1.4 触摸屏能不能使用Profibus协议通讯?
可以使用,但需要增加一个总线桥设备。
总线桥连接范例到http://www.stepservo.com/download.asp?c1=12 下载。
总线桥的说明文档http://www.stepservo.com/download.asp?c1=12 下载。
1.5 Eview MT500如何同CP1H通讯?
到我公司网站http://www.eview.cn/support/sup_soft.htm 下载CP1H的驱动,将压缩包解压以后将PDS拷贝到EB500安装文件夹下面的 drivers文件夹内即可,然后重新开启软件,就可以在PLC类型里面选到CP1H了。
1.6 文本与三菱通信的连接线有 MD2-FX1N,MD2-FX2N两种吗?
在目前,文本与三菱通信只有两种, MD2-FX1N 和 MD2-FX2N。
由于MD204LV4.5通信口改良之后,它可以与MD304L一样,只需用 MD2-FX1N 就可以与 三菱 F1X、F2N通信,注意在通信口选择时选用 RS485 方式. 而早期的MD204LV2和V4,与FX2N通信依然要选用带 RS232转RS485的 MD2-FX2N连接线. 当然, MD204L V4.5 与 MD304L 也能用 MD2-FX2N 与三菱PLC通信,但注意把通信口选为 RS232方式。

2.与PC通讯
2.1在没有触摸屏的情况下如何在线模拟?
EB500的软件具有在线模拟功能。可以在没有触摸屏的情况下,实现与PLC的通讯功能。这样就方便了工程的调试及减少调试时刷新触摸屏的FLASH ROM的次数,大大节约了调试时间。其具体使用方法如下:1)将你编辑好的工程文件存盘、编译,编译后的文件均为“*.eob”文件。 2)用PLC的编程电缆跟电脑连接起来。3)打开“EasyManager”,将“Direct Online-Simulator”前面打勾,然后点击第二项的“Online -Simulator”,进入对话框。在对话框内找到编译后的“*.eob”文件,然后点击“打开”就可以了。
2.2 用计算机下载程序到触摸屏时出现了打开COM口失败的提示怎么办?
这是因为用户电脑的COM口正在被其他软件占用或者COM口选择不正确造成的,解决的办法就是关掉其他无关软件,然后到easymanager里选择正确的COM编号,这个COM口一定要和用户电脑上可使用的COM口号要一样。
2.3 如何解决触摸屏程序无法下载的情况?
触摸屏下载时需要一个初始化过程,如果前后使用不同版本的软件会造成初始化失败,所以无法下载,可以将拨码开关2拨到ON的位置,使得触摸屏处于RDS模式下强制下载。

3. 通讯参数
3.1 在EB500软件的系统参数里选不到所需要通讯的设备驱动怎么办?
请到www.eview.cn 的“技术支持/文档下载”里有关于MT500最新的驱动程序及说明,该驱动程序为PDS格式,把所下载的相应文件拷贝到EB500安装文件夹下的drivers文件夹下面,然后重新打开EB500软件就可以选择系统参数里新添加的驱动了。

4. EB500触摸屏可以和西门子S7/300通过RS485方式通讯吗?
答:可以的。这需要先在EB500的“系统参数”里设置通讯口类型为“RS485-默认”或者“RS485 4W”,
其它设置与通过RS232方式通讯时设置一样。然后需要从MT500系列触摸屏的RS485口接一根连接线到485
转232的转换器的485端,其具体接线方式如下:
MT500 HMI RS485口                     “RS485转RS232”转换器485口端
                  Rx- 1―――――――――――――――――――Tx-
                  Rx+2―――――――――――――――――――Tx+
                  Tx- 3―――――――――――――――――――Rx-
                  Tx+4―――――――――――――――――――Rx+
其它的接线及设置方式均与通过RS232通讯时一样,有关MT500系列触摸屏与西门子S7/300通过RS232方
式通讯的详细设置请参阅说明书的附录
eView MT500 硬件类问题

--------------------------------------------------------------------------------

1.为什么我的一台04年的506L屏背光暗?
可能是逆变电路的三极管击穿或灯管老化,请发回我公司维修点检测。

2.我的1台MT506L背光太暗,调节对比度无效?
MT506L必须使用24V的直流电源供电,如果使用低于24V的直流电源,会导致屏幕亮度变暗。

3.使用MT506LV45WV的屏出现无法下载的情况?
非本公司产品,软件不能兼容,请找相应的供应商,人机产品请认准EVIEW标识。

4.在计算机上使用USB转232串口线为什么无法下载?
要注意USB线缆的品质,建议到正规厂家购买,然后在EASY MANAGER里选择相应的串口,串口最好设定在COM5以内。

5.如何进行触控校准和触控测试?
5.1将拨码开关1拨至ON的位置按照画面提示用手依次去触控画面上出现的十字光标中心,所有的光标都触控完毕后,画面右下脚会出现两个方框,用手在右边方框里面连续触控两下,这时屏就会自动跳回运行界面,然后把拨码开关拨至OFF,校准完毕。
5.2将屏后面的拔码开关1、2同时拨至ON的位置用手去触控屏幕,看一下是否有响声和十字光标出现,如果有响声和十字光标,表明触控有效,然后看看十字光标是否在手按压的地方,如果十字光标不在手按压的地方表明触控漂移了,那么再触控校准一次。

6.如何减少现场干扰对触摸屏的影响?
6.1最好单独给触摸屏供电,如果现场电网不稳就要加滤波器。
6.2电源和触摸屏都要接地。
6.3通讯线一定不能与动力线平行铺设,要用屏蔽双脚线做信号线,且屏蔽层要接地。
6.4大功率电机、变频器要尽量和屏之间间隔开,如果现场条件不允许,那么应该把屏放在这些设备的上方。
爱拼才会赢

网友A:
有用,谢谢分享
爱拼才会赢 .

网友B:
經驗之談,頂起來!!
(天生我才必有用)/100+(笨鳥先飛)*100 +(相信自己)

网友C(2012-03-05):
没用过。。。不过感觉步科的产品质量有进步了
揭开神秘的工控面纱
QQ:2631001081
Emal:strong20671713@163.com

网友D:
步科的软件和威伦的差远了啊,唉~~~~`威伦的可以兼容步科,可步科的不支持威伦编好的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