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赐教,学习PLC困惑者

楼主(2011-06-12):
我找了一个旧的三菱FX1s-20MT-001,却不能读取里面的程序,提示让输入关键字,请问“关键字”就是所谓的密码吗?后来清除了PLC内存,并写入了自己所编的梯形图,通过实验,输入和输出指示灯均能正常显示,但输出端子却没有电压输出,请问各位高手这是怎么回事?谢谢!答案可发至我的邮箱:
757517877@qq.com

网友A:
呵呵PLC的输出端子是没有电压的

网友B:
哈哈。com0和y0是一个晶体管输出点,com1和y1是一组,com2和y3是一组。。。。。。带MT型号plc,com接24v负极(0v)24v+通过负载(比如24v小型继电器)后再接到y0,y1.y2.楼主要多看说明书啊
。
學無止境

网友C:
你这个问题问的是!!!!!!!!!!!!接了输出的COM端了吗。你会编程就不会接线吗。看PLC外围的接线图

网友D:
PLC的输出点说通俗点其实就是一组开关,他本身没有电源的,
需要你另外根据需要连接各种规格的电源。

网友E:
你没拨至RUN挡 哈哈

网友F:
COM点没有接吧MT的COM点不得接220V的电

网友G:
应该不会互相影响吧

网友H:
晶体管输出型的就是和继电器的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