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T31C和电脑连机不了?

楼主(2011-06-12):
我的电脑装的软件是NTST4.8C,NT31C-ST141B-EV3型触摸屏(system Installer Ver.3.11),电脑采用RS232下载线与触摸屏的A口相连接,但是报通讯时间过长。请问该怎么办?谢谢!
爱拼才会赢

网友A:
按住触摸屏任意两角上电,进入触摸屏系统菜单:
Transmit mode (通信模式)上下载程序
爱拼才会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