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通MT6056I 如何切换画面啊

楼主(2011-06-12):
今天使用威纶通MT6056I ,在如何调用相应的画面,始终没有解决,那位支个招啊,
我用的软件是E800,

楼主:
MT6056i 改用哪种编程软件,是EasyBuilder8000还是EasyBuilder500
高手指点下

网友A:
你说的是切换不同的窗口吧,
设置一个功能按钮,然后设置功能按钮为切换窗口,在相关选项上选择对应窗口即可,另外还有一些参数如响应时间,确认信息等可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