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无下载选项,有没有办法上传到机内的程序??

楼主(2011-06-12):
见过一种屏,操作与海泰克的一样,但不同的是他没有象海泰克可以有上传与下载的选项,所以他只能可以把程序从电脑下载到屏内,但就是没有办法把屏内的程序上传到电脑里,我想他这种也是另一种保护方式吧, 请问各位同行,有没有办法如拆芯片等还是什么方法可以把他的程序上传到电脑里,因为设备原供应商已经找不到了, 没有办法找到他原有的程序,所以只能从另一个方面去想办法了,谢谢各位了

网友A:
沒遇到過,把屏的型號或圖片發上來,讓大家見識一下!
(天生我才必有用)/100+(笨鳥先飛)*100 +(相信自己)

网友B:
例如信捷的触摸屏如果没有完整下载,那么就无法上传程序,因为没有上传选项
干到老,学到老

楼主:
看来还是没有找到高手,没有办法下载了, 还是慢慢研究一下

网友C(2011-07-29):
同感,信捷触摸屏就是打钩完全下载也没有用,还是不能上载

网友D:
很多触摸屏都可以禁止上传呀

楼主(2011-09-30):
禁止上传的话, 我一定要有原程序,要不没有办法搞定的, 这个从某种方面厂家还更爱用,但有心的话可以从PLC程序先搞到手再触摸屏的程序自己编,必竟触摸屏的程序比较好处理吧, 个人见解

网友E:
如果是用户选型的话,可以不选择这种屏,当然,如果用户恶意拖欠设备款之类的另当别论。

网友D:
有点麻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是用户选型的话,可以不选择这种屏,当然,如果用户恶意拖欠设备款之类的另当别论。
主要是厂家的技术保密问题,害有其它厂商拷贝了他的程序,无关货款的问题,

网友F(2011-12-29):
汇川触摸屏也是这样,无法上传程序,有时候真的很麻烦。

网友G:
西门子的有些屏如果没有源程序,但是有哪个备份程序也可以的

网友G:
西门子的有些可以程序备份到电脑,也可以把备份程序下载到触摸屏,必须是同型号的,如果有源程序的话就不用那么麻烦了,直接可以改程序换其他的触摸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