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
QD70定位模块参数设置软件安装失败!请高手指点!

楼主(2011-06-12):
如图所示:
不知是何原因,还望高手们,大师们能指点迷津!我已经成功安装啦QD75定位模块参数设置软件,而QD70定位模块参数设置软件就是安装不上?

网友A:
从字面看,好象是你卸载过什么软件,没卸完全,导致了这个错误。
如果QD70P,应该用这个:
http://down.ymmfa.com/?id=54

网友B:
兄弟是安裝的更新程序嗎?若是請先卸載掉原安裝程式,然後再來安裝這個更新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