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1S控制伺服驱动器(带伺服电机)的问题

楼主(2011-06-13):
本人想用一个三菱FX1S-14MT的PLC控制一台伺服驱动器带动伺服电机转动,因是作现场静态展示用,要求电机在前10秒正转一次,后10秒反转一次,然后周而复始。现在的问题是我做好后加电只能一个方向转动,去掉方向脉冲连接线也是一样的情况。现附上程序,烦请高各位老师指点一下,不胜感激!

网友A:
我以前遇到过,后面找供应商解决了
学无止境+++

网友B:
你驱动的是同一条指令,而且参数都是一样的(均是正),当然是向同一个方向旋转了。
1、指令使用一次,但是参数(位移值)使用数据寄存器,采取两次分别赋正值和负值,再进行驱动;
2、在步进程序中,使用两个定位指令,一次写正定位位移,一次写负位移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