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台达的DVP-80EH00R2的PLC可以添加三菱的FX2N-1PG或是10PG的模块吗?
学无止境+++

楼主(2011-06-13):
请教台达的DVP-80EH00R2的PLC可以添加三菱的FX2N-1PG或是10PG的模块吗?
应为PLC是继电器输出的不能直接控制伺服,能添加相应的伺服模块吗,如果可以要怎么通讯??
以上请教高手
学无止境+++

楼主:
怎么没人回啊,大侠们快现身吧

网友A:
可以加台达的定位控制模块吗。
学无止境+++

楼主:
可以只要能控制伺服马达就OK,因为现在换PLC不可能,所以只能加模块了
学无止境+++

楼主:
台达有定位控制模块吗,因台达了解较少,能不能告诉型号,最好有说明书,谢谢了

网友B:
DVP-80EH00R2的PLC不能添加三菱的FX2N-1PG或是10PG的模块,可以加台达的定位控制模块.
深圳工控小匠:

QQ:357405496

网友C:
台达定位模块 ,型号和性能。台达PLC绝对添加不了三菱的定位模块,根本不兼容。
请教台达的DVP-80EH00R2的PLC可以添加三菱的FX2N-1PG或是10PG的模块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