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6-13):
初步接触过欧姆龙PLC,有点疑惑就是中间继电器有用13.02和w5.02,为什么不像三菱的那样都是前面加M

网友A:
前者13.02那是IO区,你见过三菱的的X,Y前加M吗?

后者W5.02,W是指Work,即工作区,而三菱的M是指Memory,他们实质是一样的。

楼主:
先谢谢cvlsam 的回答,那你看我这个的截图是怎么回事 程序截图

网友B:
前一条栏是启保停模式写法,后一条栏是置复位方式写法!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先谢谢cvlsam 的回答,那你看我这个的截图是怎么回事 [attachment=63524]

1.06代表其为CIO,也就是IO区地址,13.02依然是IO区地址,请你阅读一下CP1H的操作手册的4-1-2章节。

之所以出现1.06前有I,而13.02上没有I,是因为0,1通道是PLC的内置本体上的通道,你如果输入2.01,也将不会有I。

楼主:
cvlsam 谢谢你的耐心,论坛里像您这样的人越来越少了,我的这个13.02是用作辅助继电器的了,是吧!

网友C:
CIO区的地址你不是用作外部输入输出用的都可以作为辅助继电器使用。
你图上的13.02就是作为辅助继电器使用的。

网友D:
好心人真多,大家可以相互学习

网友E:
引用 网友A:

1.06代表其为CIO,也就是IO区地址,13.02依然是IO区地址,请你阅读一下CP1H的操作手册的4-1-2章节。

之所以出现1.06前有I,而13.02上没有I,是因为0,1通道是PLC的内置本体上的通道,你如果输入2.01,也将不会有I。

cvlsam懂的真多啊,很好奇你的个人经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