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X WORKS 和GX DEVELOPER的区别?

楼主(2011-06-13):
昨天在论坛看到很多人使用上了GX WORKS 2,今天试了下,感觉不是太好,不知道有没有高手知道它们各自的应用范围?谢谢。

楼主:
自己顶一下,希望有人指点下。

网友A:
要电脑配置好,用起来才挺好的。

网友B:
个人意见:
WIN7操作系统用GX WORKS2
XP,2000,用GX DEVELOPER

网友C:
GX WORKS 主要用于结构化工程,

网友D:
个人感觉:
用小型PLC用GX DEVELOPER
大型PLC,但无需设置软件还是用GX DEVELOPER
大型PLC,需设置软件还是用GX WORKS,但也可用GX DEVELOPER,但必须安装设置软件。

楼主:
了解,谢谢各位了。
只是电脑用的win7 64位的,无法安装。

网友E:
我的奔3也用GXWORKS2,没有问题呀,差不多的

网友F:
GX WORKS 2 还可以,就是有点小卡·~~~~~

网友G:
梯形图编程的话还是GX DEVELOPER方便

网友H:
原来如此,以前还不知道

网友I(2011-11-06):
GX WORKS 2速度有点慢

网友J:
只是电脑用的win7 64位的,无法安装

网友K:
有人说GX WORKS2自带仿真(编程与仿真软件的结合体吧),没用过,不清楚

网友L(2011-12-06):
我两个都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