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码器定位过冲

楼主(2011-06-13):
哪位大侠帮小弟解决一下编码器定位过冲问题,谢谢

网友A:
可以给电机加制动,制动解决不了了,可以当过冲到不能满足工艺要求是,重新调机械原点,再输一遍程序,我厂片皮机调厚度程序,我就是这样解决的
谢谢工控网,工控伴我长!

网友B:
可以做个变速软冲的程序呀,要到位的时候降低速度,很好解决的!

网友C:
如果过冲的量每次都一样,可以在程序中预先减少过程的那一点。

网友D:
以上2楼和4楼的建议很好,减速惯性停止抵消每次过冲的值在设备容许误差内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