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前辈

楼主(2011-06-13):
我在向PLC里面传程序的时候怎么出现这个画面,(连接的PLC和程序里面的PLC类型一致,但是从PLC里面可以读出来,可就是传不进去)。

网友A:
如果有密码,密码没有解出,也传不上

网友B: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20097.html

网友C:
你这种情况,应该是有任务密码+禁止写入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