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的编程线能否编信捷PLC

楼主(2011-06-13):
各位大侠 台达DVP系列PLC编程线能不能编XC系列信捷PLC
试过的大哥 回复一下 谢谢了。。

网友A:
没问题啊,我都是这样用的。

网友B:
2楼正解

网友C:
没问题,可以用

楼主:
谢谢各位。
以后妈妈再也不用担心我的学习了,so easy.!!左手拿着

网友D:
你连接已下OK就行啊

楼主:
我以前都用台达DVP系列、现在想换下手上还没有信捷XC系列PLC 确定可以编再去请购。

网友E:
可以用的,经历跟我一样,我先前也用台达SS的,老是扩展换,换了信捷的成本低了,维修也没了,用了一年多,还行

网友F:
各位大侠 XC系列信捷PLC编程线能不能编台达系列PLC
试过的大哥 回复一下 谢谢了。。
秦汉

楼主(2011-07-14):
应该是可以的,你试试看呢.

网友G:
信捷的是便宜,但是不知道质量如何

网友H:
可以啊,我试用了,没问题。

网友I:
我也用信捷的产品有一年了。感觉还行。不过信捷触摸屏编程软件不怎么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