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调电机速度

楼主(2011-06-13):
问下各位前辈,怎么用PLC控制单相电机的速度,加个变频器吗,可是卖电机的人说单相的不能调速

网友A:
前辈不敢当,我知道有单相电机调速器。建议你上网搜一下。

楼主:
调速器太简单了,我需要PLC来控制电机的速度,网上搜了好多变频器都不支持连接PLC的

网友B:
用电感方式如电风扇,也可考虑机械调速

网友B:
用三菱的PLC和变频器可以做到。用PLC模拟量输出4--20ma的电流来控制变频器的电流输入来改变变频器的输出频率,达到调速的目的。如果单相电机功率较小。可考虑改用三相电机。如果没有三相电源可以用三相220V的变频器。输入单相220Vac输出220Vac三相电,你自己认定一下吧。

网友C:
你要搞个测速的装置,通过测速装置为PLC提供一个模拟信号。

网友D:
单相的就只有用单相调速器了,US52这个型号常见,用PLC的模拟量那么你就把内部的电位器线路改掉就可以了!
QQ32135553

网友E:
兄弟啊、目前还没有单相电机变频。七楼兄弟说的方案很好

网友F:
我来告诉你,用台达VFD-M系列变频器220V等级,三菱的也可以,任意220V等级的就可以了,但要注意支持单相220V输入电源的哦,不过大多数都支持了,单相电源,任接两相输出就好了,如果是带反馈的单相调速电机就不要接电机屁股后面的反馈信号线,那是接调速器反馈量的信号线。

网友F:
再来一个,东方电机RS232单相电机调速器能满足你的需求。希望可以帮到楼主。

网友G:
呵呵,都是些菜鸟,看来只有7、8、10楼的几位还可以。
国人的杯具呀!

网友H:
单相变频器说的时输入是单相220v的电,输出是三相220v的电,接单相电机的话可以调速,但是变频器会掉,不能正常工作,所以不能用变频器调速,可以改成三相220的电机,我以前遇见过 这种情况

网友F:
引用 网友G:
呵呵,都是些菜鸟,看来只有7、8、10楼的几位还可以。
国人的杯具呀!
7.8.10楼?那9楼呢?人才,在你眼里我是菜鸟?你是高手?高手我来问你3相220V与3相380V之间的区别,老外买了中国的220家电怎么用?

网友I:
我觉得用调压固态继电器比较好, 调压方式1-5V,4-20ma,10k电位器 可选。可以不用PLC也可以的。如果要用的话就用模拟量控制吧。如有需要帮忙,联系我。754446235
以后妈妈再也不用担心我的学习了,so easy.!!左手拿着

网友J:
买个风扇控制器
用PLC加小马达带齿轮就可以了

网友K:
如果是微型220V,110VAC电贾,可以直接控可控硅就可以达到调速的目的
过些时间我给个案例吧

网友L:
485通讯,谁又说单项变频器不能调整速度
工控速选www.weiluntong.com

网友M:
就直接用变速器就好了啊 有那种电机和调速器在一起的

网友N:
都是人才,说实话我没看懂
每天进步一点点,超越!
一件事情坚持的够久,就会成为习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