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6-13):
主机:Q系列CPU(Q02)
功能:
          想通过一个设定温度来控制蒸汽调节阀的开度,蒸汽调节阀根据当前模拟量D采集到数据来对比设定温度,自动去调节阀门开度来达到设定温度。
三菱的PID手册实在看不懂....大神们有可以调教下小弟的吗,不甚感激啊,跪求!

楼主:
论坛上大神们的实例都看的我云里雾里的

网友A:
我也刚学,只能讲讲我知道的。
例:[PID D200 D5 D202 D1]
d200存放你的目标值
d5存放你温控器实测的值
d202存放你控制阀门开度的参数的首地址
d1存放PID的值

楼主:
兄弟...就这么1句吗,还是看不太懂.

网友B:
我觉得…山武表加山武阀就可以做到了吧…
揭开神秘的工控面纱
QQ:2631001081
Emal:strong20671713@163.com

网友A:
那还是多看看手册吧

网友C:
我也是初学者,简单说明一下,希望能对你帮助。
第一 根据你的工程项目的实际状况,选用A/D输入,D/A输出模块。通过温度传感器检测的模拟信号送到A/D模块的缓冲存贮器BFM#中,根据你的工作需要进行参数设定。用FROM指令把A/D模块的BFM#的数据复制到PLC中。A/D模块的设置用TO指令。注意模块的标定(分辨率)与实际需要的标定要换算出来,确定的实际工作所需要的偏移值和增益值。
第二 输入A/D模块把PV输进来,送到PLC,与在PLC内部设定值SV,内部的参数值进行PID运算,运算 结果送到D/A输出模块。根据实际工作需求选择PID参数,用MOV指令传送到PID的数据存贮器D中,用PLC  PID指令进行内部运算。
第三 将PID运算的结果,送到D/A模块的BFM#中,再控制执行器(蒸气调节阀)。用TO指令将PID运算的结果(数据存贮器D)写入D/A模块BFM#,D/A模块输出MV值。如0-10V范围内变化对应调节蒸气阀开度的大小。
第四 编写PID程序,1、A/D输入模块程序;2、PID运算程序;3、D/A输出模块程序。模块、PID初始化,FROM、TO应用请参看PLC编程手册。

网友D:
OMRON不是有智能的温度控制器即能解决问题

楼主:
感谢大伙,大概明白些了。我写程序试试。。。

网友E:
他那一句只对FX系列的有用  Q系列的要自己编程序运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