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6-13):
帮忙看一下是怎么回事。愿好人一生平安。

网友A:
它提示上不是已经写的很清楚了吗?

网友A:
按照对话框中的提示一步一步的排除

楼主:
关键是我已经把上面提示的全部排除了,还是不行,但是也能从PLC里面读取程序就证明连接是正常的,就是我打开一个程序不能下载到PLC里面,点击在线就会出现上面的提示,有点不解。

网友B:
如果自动在线可以连接并能正常读取,但不能下载,则可能端口或者通讯参数设置错误,因为自动在线的话,软件会自己扫描通讯参数的。

或者USB端口转接的通讯线不稳定。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如果自动在线可以连接并能正常读取,但不能下载,则可能端口或者通讯参数设置错误,因为自动在线的话,软件会自己扫描通讯参数的。

或者USB端口转接的通讯线不稳定。

真是如此,你用串口就不存在这种情况。我亲身经历过。

网友D:
是电脑和PLC通信上有问题,你可以一步一步慢慢地排除有关连接的通信问题啊。祝你早点解决问题!!

网友E:
是通信上设置有问题.
深圳工控小匠:

QQ:357405496

网友F:
那个型号的?是不是有拨码开关没调整好?好好看一下说明书。

网友G:
引用 楼主:
关键是我已经把上面提示的全部排除了,还是不行,但是也能从PLC里面读取程序就证明连接是正常的,就是我打开一个程序不能下载到PLC里面,点击在线就会出现上面的提示,有点不解。

请检查你打开的那个程序中PLC的cpu设置,及通讯连接的设定!

网友H:
把USB链接驱动卸载重新安装一下

楼主:
谢谢各位,已解决,CPU没有设置好。

网友I:
程序没有密码,出现这种问题是你用USB转串口造成的。买一个好的USB转串口插头

网友J:
拨码开关5 为ON 就可以了
做工控,做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