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弟向前辈请教EM235

楼主(2011-06-13):
小弟向前辈请教EM235CN的干扰,变频器一起动就有很大的跳动干扰,后换一个进口的EM231就行啦,改线路,加抗干扰的,都没效果,最后只有换进口EM231,就搞定,国产的还没试,怕不行,不知是质量问题还是水货,请高手指教一下。

网友A:
加滤波器了吗?

网友B:
加屏蔽线了么,,,

楼主:
都试了,最后还是换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