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
求三菱A系列PLC说明书

楼主(2011-06-13):
A系列的程式里, M9036,M9037,M9038,代表什么意思呢。我在改造一台机器,多谢了。

网友A:
在编程软件的帮助里有,你找一下。

楼主:
哦,谢谢了,我这里有鬼老程序,用到M9037常OFF状态,不知有什么用,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M9037是只要程序运行就断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你可以把程序传上来,让大家帮你看看,

网友B:
M9036:常ON,相当于FX的M8000;
M9037:常OFF,相当于FX的M8001;
M9038:初始化脉冲,相当于FX的M8002。
用到M9037,就是要将这句程序的导通条件断开,也就是说这句程序删掉不要也没有关系了。
至于有什么用,鬼知道-----因为这是鬼佬程序嘛。
下载积分:+3(刘刚华)

网友A:
最近工作压力很大心里很烦,看到楼上的回复情不自禁的笑了一下。

网友C:
因为这是鬼佬程序,一种习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