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HAKKO -V8屏这样连接可以吗

楼主(2011-06-13):
通信的时候需要设置哪些参数,谢谢

网友A:
MJ2与MJ2相连或者MJ1与MJ1相连。
如果你要构成双击高速通讯,那么就选择V-LINK链接,否则你可以选择Modbus Master与Modbus Slave链接。
当然,如果你的条形码扫描支持USB的话,也可以使用V8的USB口接驳。

网友B:
你可以选择Modbus Master与Modbus Slave链接。
设置手册已经上传。

楼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