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抖动问题

楼主(2011-06-13):
我用的是三菱的伺服马达HF-KE131-S100;和三菱的伺服驱动器MR-E-10。手臂赢得是银光的单轴手臂,现在有个问题,滑台在移动时会产生向回偏摆现象。感觉是走到一个位置后又向回走了0.3MM。不知这是为什么。我伺服驱动;马达;PLC都更换过,故障依旧。手臂也送厂家检修了。也没有问题。可是其他几台机器也是同样的配置就不会出现此现象,唯独这台不行,我很是不解,问问各位前辈,有没有遇到类似的情况,改如何解决,望不吝赐教。

网友A:
增益没调好吧、、、要不就是刚性匹配问题

网友B:
如果是用的皮带及皮带轮的话,有可能是皮带 的松紧没有调好,或是皮带轮与皮带不是很配。

网友C:
应该是增益设的太大了吧

网友D:
刚性问题!!!调下

网友E:
惯性太大,调一下相关参数。
學無止境

网友F:
惯性太大,调一下相关参数。主要是加减速的时间调好,我用PLC带过步进,也出现过你说的情况,后来加减速的时间调好,就OK 了
秦汉

网友G:
以后妈妈再也不用担心我的学习了,so easy.!!左手拿着

网友H:
那肯定是没有调对参数

网友I:
1、查看机械有没问题
2、你的惯性参数是否满足设备惯性条件?伺服本身是闭环的,如果是因为惯性,你的设备不能再计划位置立即停下来,那么编码器反馈的值就偏大,驱动器会驱动电机返回到计划位置,这就是闭环的优点,不丢步

网友J:
刚性与增益

楼主:
刚性和增益怎么调,现在用的是自动调整模式,马达和手臂的链接是联轴器链接的。伺服参数如下:

网友K:
参考说明书里有关于增益调节的方法

网友L:
增益太大了吧,尝试把加减速时间减小看看

网友M:
刚性与增益是不是和之前的设的是一样的,还有设备有没有接地等问题

楼主:
伺服的设置都是一样的,机器也接地了。减速时间也调小和调大,定位控制增益也调过了(调整此参数要2#调整到手动调整增益)还是不见起色。哎,郁闷中!!!

网友N:
你不妨换下线试试

楼主:
调整增益之后是有一点效果,抖动减小了,可是就是不能完全消除抖动。调整增益和惯性是否有什么规律和窍门?

网友O:
这个应该是超调现象!建议积分时间和增益做些调整
非标设备,plc编程,触摸屏,伺服应用等,有时间的各位朋友可以和我一起探讨技术问题,QQ:448350780 TEL:15013064194

网友P:
10楼正解

楼主:
郁闷,今天调了一天还是不行,就是不能完全没有抖动,我的参数是P2--0402; P6--20; P34--60,.0 P35--10调到这个状态会好一点。他在抖动的时候一会向左动,一会向右动,这是在参数不变的情况下。真郁闷。

楼主:
10楼说的一点也没有错。但是还有其他几台也是同样的配置,就是一点问题也没有。当时怀疑是马达编码器有问题,让三菱公司检测过说没有问题。机械故障的话我有把手臂寄给厂家,厂家也说没有问题。联轴器链接也很可靠。真是伤脑筋。惯性参数是否满足设备的惯性要求,这个怎么来算?还望指点。

网友Q:
可能是干扰问题,你把伺服驱动的地线撤了,把编码器的地线剪去一头。

网友R:
楼主解决没有啊,关注中

网友S:
如果参数没问题,那你就看看外部检测原件是不是检测不良

楼主:
谢谢大家的关心,现在已经解决。是干扰和参数的问题。我把伺服的线的周围的大电流的线分开,在信号线处更换了新的屏蔽。然后再调整参数,现在基本上已经没有抖动的问题。谢谢大家的帮助和支持,谢谢。

网友T:
原来是刚性问题啊,干扰了 啊 学习了

网友U:
安川的你要调PN100,和PN1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