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6-13):
1,小弟偶尔看过一些老外的电路图,发现开关电源的输出(24V+,0V),0V会与PE相接。
2,小弟又偶尔看过一电路图中的开关电源的输出(24V+,0V),0V没有与PE相接,独立的。

后来我自己做了一台机器,我想开关电源的0V与PE相接好,还是不接的好,已经犹豫三个月了……,哈哈,真是害死人啊,请各位踊跃讨论此问题,24V电源的公共端到底接了PE好?还是不接PE好?各有什么利和弊?谢谢!

请各位大侠要举例说明啊,不要就几个字,不接地好!接地好!
我们要事例说明,快啊,小弟们期待中……哈哈

网友A:
还真是个问题!!!!!一般是不能接地的

网友B:
没问题,国外设备很多这样的

网友C:
我也觉得一般况下还是不接地的好!
  • 下载积分:+1(xqx666) 谁证明了?

网友D:
    可以的。可以接地
  • 下载积分:+1(xqx666) 谁证明了?

网友E:
    一般况下还是不接地的好.否则麻烦多
    秦汉

网友F:
    建议不用接地
  • 下载积分:+1(xqx666) 谁证明了?
  • 电气交流群:107855191

网友G:
    有点象将交流零线接地的问题吧

网友H:
    以前修过一台设备    老是烧PLC从站电源  它的电源就是负极和地短路的  后来把短路片去掉好了

网友I:
    我个人认为负极不接地要安全一些,关键是PLC电源设计的可靠性,我的一台FX2N-128MR-001输入端误碰到电源端子上的火线也没有损坏呀(因为当时是在办公室调程序,PLC只接了220V交流电源),当时吓坏了,电源、运行指示灯闪动一下就恢复了。后来检查一点事也没有,真奇怪。
    以后妈妈再也不用担心我的学习了,so easy.!!左手拿着

网友J:
    不要犹豫
    不用接地
  • 下载积分:+1(xqx666) 谁证明了?

网友K:
实践证明,还是不接的好
下载积分:+1(xqx666) 谁证明了?
我行,所以我可以!

网友L:
顶,小问题大知识

网友M:
一般负极不需要接地,只有在共模干扰很严重的时候,通过采取负极接地,然后建立等电位势.
维持24V电路的稳定.
下载积分:+1(xqx666) 这个讲的还有点道理!

网友N:
还是不接的好
下载积分:+1(xqx666) 谁证明了?

网友O:
开关电源有接地的端子
下载积分:+1(xqx666) 有又如何?

网友P:
保证你的设备按规范接地后,0V接地不存在任何问题。
(有多年实际使用经验)
下载积分:+1(xqx666) 谁证明了?请举例说明

网友Q:
不接地为好,不接地为好!一定要接地的机会少之又少,如果不接地的电源需要接地,三分钟就可接好一根线使负端接外壳,如果接地的电源需要他不接地,没三十分钟还真的搞不好,而且有时会遇到很多重叠的问题,比如用户接地不当,电源不良等原因会造成意想不到的麻烦,我们可以轻易回避这样的问题,但用户是没有办法这么轻易处理的,再一个重要的是在装配调试的过程中,如果输出信号碰到机体,就可能造成不可逆转的损失,轻则烧线,重则几十几百元或上千元一下子就完蛋了。。。。。。。
下载积分:+1(xqx666) 谁证明了?请举例说明

网友R:
一般负极不需要接地,只有在共模干扰很严重的时候,通过采取负极接地,然后建立等电位势.
维持24V电路的稳定.

网友F:
我做了4年的电控了,我做的所有设备0V都没有和地线接 也没有出现什么不良的影响,难道这不是最好的证明?
下载积分:+1(xqx666) 多谢

网友D:
顶一下。西门子S7-200使用说明上有介绍的啊,在第三章第21页。接地主要是起到 抗干扰的作用,当然也可以不接,抗干扰的还有EMI滤波器。如果工程要求很高的话可以选择接地,比如模拟量信号漂移,只是要注意保护主要的部件,尽量选择隔离的,要避免短路,交直流电路不混淆。否则后果会很严重的,做好全局工作。工控上面的有很多都是很深入的,都有待我们大家一起共同来探讨,学习,实践,大家一起努力吧。另附图一张。
下载积分:+4(xqx666) 你说的才是对的,其他人 ..

网友S:
个人觉得不接地好,因为,一方面接地会造成0V的偏移,一方面担心PE带电不安全。其实真正的24V电源都是有PE端子的,0V对应的端子是V-,最好不接地,
下载积分:+1(xqx666) 你不会看上楼发的图吗? ..

网友K:
举个例子:我们的设备上有一组回路由N多的微动开关串联而成。由于安装位置的原因,这种微动开关连接点很容易断开或碰到设备导致接地,这个时候0V有没有就很重要了。有接地可能发生情况:一部分开关失灵,一部分正常使用。甚至回路畅通信号显示正常,开关全部失灵。这个大家想想就知道了。

楼主(2011-08-19):
接地原来只是为了保证精度抗干扰啊!谢谢各位了。我决定不接地!

网友T:
我个人认为不接地好 很多工厂都把地线当零线用

网友U:
不接好一点,我在用24V电源的时候遇到过这样的。电子板上没有把负极和地线接起来,在操作的时候因膏状物料遗漏把地和负极连起来了,地接的外壳,然后又是在保险的位置造成短路,把管子和保险都烧了。还是不接的好

网友V:
接地好,特别潮潮湿6v才是安全电压,加上14楼,国外的设备好像多接地,

网友W:
不接地好,在零线地线共用时,会造成零位偏移,到时候24V开关电源输出的就不是24V了,如果零位偏移严重的话,可能就要烧电气元件了。到时你哭都来不及了。

网友X:
看你后面电路是怎样的,建议不要接

网友Y:
最好不用接地,这最主要的是要看你的变压器的接地情况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