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6-13):
1-为什么电容补偿柜都是用保险而不用断路器?
2-为什么一个小小容量的电容柜接在庞大的电网中能将功率因数补偿到1?假设没单独装电力变压器的情况怎么补偿?有人想过这问题没

网友A:
http://www.dianqi.name/Article/2005-12-12/57289.html这里有楼主的第1个问题的答案。
第2个问题我想你应该先了解一下电力电容的工作原理。

网友B:
电容补偿是提高功率因数,将无用功减少。电感电路上的电流跟电压不同步(电流滞后),降低了有用功,那必需补偿。自动补偿控制器具有功率因数和无功电流两套检测系统,对电网过补偿、欠补偿都能自动作出相应处理,输出电路采用先通的先断,先断的先通的循环工作方式

网友C:
现在这些都不需要你来搞了 ,都是供电局的事
互相帮助共同进步

网友D:
1.熔断器熔断时间比断路器动作时间短.
2.在电力系统中,电感设备使电流滞后于电压,使功率因素小于1.为了提高功率因素,常在电网中并联电容.如果系统中含有谐波,还要进行谐波治理,否则并联电容器后,可能导致谐波放大,使电容膨胀甚至爆炸

网友E:
我这现在将熔断器改成了断路器,因为有时候一相熔断器烧坏后,电容还继续工作,仅供参考

楼主:
大家没明白我意思,我是说巨大的电网肯定存在很低的功率因数,为什么就那几个小电容能把巨大的电网的功率因数提高到1,这样说够通俗吧

网友F:
功率因数1,楼主啊,那有啊,一般在变压器配电柜,功率因数不能低于0.9,这是国家规定的。楼主你说的是高压补偿还是低压补偿啊?

网友G:
谐波是个问题,我们单位的电容好几个都想孕妇一样大着个肚子怪可怕的

网友H:
2 楼说得对的
秦汉

网友I:
 刚好补到1是没啥意义的,到到0.9以上就可以了!
你补的不是供电局电网的功率因数,而是你们公司电网的,你们公司无功功率不多时,就象你所说的,几组电容就可以!
至于供电局电网则是佷多公司参与补偿的结果,也就是供电局为什么要求你们的功率因数要达到0.9,注意这功率因数是看高压的,低压只是参考!

网友J:
学习了,谐波对电容的影响有哪些?

网友K:
刚刚客户讨论动态补偿问题呢

网友L(2011-10-29):
楼主对于补偿到1是有误解的。所谓补偿到多少,是指的在测量点的相位角提前或者滞后。一般补偿测量点都在主电源的输入端(变压器的输出端)。这里测量的数值无论是多少,都和其他主电网无关。而不是说一个电容可以把其他也会补偿上去。这样的说法是不对的。对于第一个问题,我的看法是电容补偿瞬间容易产生瞬间过电流,而一般我们用的短路器都是A型,也就是无延时型断路器,没有办法在经常性通断的补偿回路中保持稳定性,所以就用保险来替代断路器(保险丝熔断是有延时的,可以有效错开过电流)。不过现在断路器也是常用的,通常解决办法是在主电路中串联补偿用电抗器,可以有效解决这个问题。

1162859666@qq.com

网友M:
不是自己的变压器不用电容柜,毕竟也要用电的,变压器直接与供电局结算那就一定要用了,不然肯定会被罚死的

网友N:
我来告诉你们吧,因为电容两端的电压不能突变,利用电容的这一伏安特性,来达到保护某一电气元件的作用。

网友O:
各工厂都有电容柜的 电站的电容用在电网就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