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西门子触摸屏连机编程问题

楼主(2011-06-14):
现有西门子触摸屏K-TP178macro 6寸屏一个,用国产的USB/PPI+编程电缆试了很久都无法联机,但同一电脑同一编程线连接S7-226CN的PLC又没有问题,可以正常上下载程序。
PG/PC设置里S7ONLINE与Micro/WIN的设置一样,请教是各位这是什么问题?
到底是设置的问题还是编程线的问题还是触摸屏的问题。
注:该触摸屏通电后字迹非常模糊,就像老化得很严重的CRT显示器一样。

楼主:
是K-TP178Micro屏,上面打错了。

网友A:
国产的线传输PLC的程序没有问题,但搞触摸屏就不行了。
所以设置也没问题,线也没问题,屏也没问题。
问题是不能用这根线去下载屏的程序。

楼主:
那请教一下版主能不能自己做一根线,应该怎么接,或者用RS485转换线来传输画面程序?

网友A:
手册:
下载积分:+5(liuhuaxing) 热心助人

网友B:
版主您真够很

楼主:
呵呵!
我只是想知道能不能自己用485转换器做一根自己凑合着用。
版主提供的资料是西门子原装编程线的资料。

楼主:
呵呵!
难道购买官方的编程线才是唯一的选择了吗?
版主有没有自制的方法呢?

网友C:
西门子的线不建议自己做,虽然网上也有接线图,有号称不损坏通讯口的,但据网友反映,都有过坏通讯口的事件发生。希望你自己考虑清楚,别万一自己RP不好,呵呵

楼主:
呵呵!原来这样,谢谢版主和楼上的兄弟了。

网友D:
屏的下载线可以自己做的,我的就是自制的用几年了

网友E:
178的能用国产电缆下的

网友F:
这种现象经常发生,用一般买的USB-PPI编程电缆很难连接。
自己制做的RS485线,先更新一下新屏的OS后,再用买的PPI电缆,就很好用了。

楼主:
呵呵!
请教下11楼的朋友应该怎么做呢,能否给个连接图。

还有请教下13楼的朋友用485转换器应该怎么连接呢?

楼主:
确认用485转换器可成功更新触屏的OS及下载程序。不需要西门子原装线也可行。。。
感谢13楼朋友的提醒,也感谢各位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