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PS 伺服怎么更换后就不行了呢、?

楼主(2011-06-14):
我司一台设备用的是JPS的伺服系统,驱动器型号PDS-2075-D,前端时间出现开机后无法找到原点。就是一直转,此设备无外原点接近开关。这参数还是以前的怎么就不行呢? 大家有没有用过这个的。给小弟讲讲怎么个情况?现在的情况吧是直接就不转了,都没给信号。我这机器是开机后就找原点我觉的还是参数的问题,高手指点一下
从容淡定-笑谈人生

网友A:
没用过你说的伺服。
但是更换伺服驱动器后,1.伺服驱动器内的参数必须调整,2.我猜你的伺服应该是用绝对编码器的,但是即使用绝对编码器,刚换驱动器的时候也必须重做原点。

以后妈妈再也不用担心我的学习了,so easy.!!左手拿着

网友B:
网上照说明书啊

网友C:
看看说明书,需要从新设置的

网友D:
多看下说明书

网友E:
没用过 ,肯定是原点问题,参数问题

网友F:
应该是参数设置问题,多看看说明书吧

网友G:
应该是参数设置问题

网友H:
肯定是的!!!就比如把馈线拔掉在插上去也是要从新设原点的,何况是换驱动器不知道你的参数设没设

网友I(2012-02-21):
現在的問題還存在嗎?
我是驅動器的原廠!
若有問題,我請經銷商幫你看看
Jay@jps.com.t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