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940GOT 上载问题

楼主(2011-06-14):
本人有一个三菱F940GOT-SWD-C跟电脑连接后上载不了为什么?
各位帮帮忙我上载的不骤如下

楼主:
有时出现完成但不能保存是怎么回事呢
各位帮帮忙啊

网友A:
换用低版本的软件实验看看。

网友B:
用FX-PCS-DU软件看看

楼主:
谢谢2为
换个版本的好了
为什么新的版本还不好用呢

网友C:
第一个是上载到计算机,需要输密码的,第二个是下载到计算机中的,必须保存两次,第二次就保存的没问题了,我用的GX的就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