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wincc flexible 中的开关如何做到延时启动?

楼主(2011-06-14):
如题,wincc中开关都是即点即开,请问怎样才能做到延时启动呢,按开关的中途不能松手,如没到时间松手就得复位。

网友A:
在PLC中实现即可

楼主:
开关点一下就已经置位了 在plc中也无法实现延时置位 有兴趣可以试试

网友B:
你这是考人家老大,他不知道他教你这样做吗?一个简单的通电延时控制。

网友C:
这个功能就强大了,一般的都没这个功能的,因为在PLC里面就可以实现的嘛,
揭开神秘的工控面纱
QQ:2631001081
Emal:strong20671713@163.com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个功能就强大了,一般的都没这个功能的,因为在PLC里面就可以实现的嘛,
你难道说富士(Hakko)的这个功能属于特例?
我相信针对于能够使用脚本的西门子触摸屏这个功能将非常好用,读取系统的时间就可以生成延时。但是不使用脚本的低端型号我不确认西门子是否提供对应的功能,或许我该抽空在我的本本上安装一个WinccFlexible来实验一下。

网友E:
plc里做程序

楼主:
三楼 可以实际试试 不是说的那么简单
plc里做延时我不是没试过
关键还要在触摸屏中显示其开关状态

楼主:
我在2楼其实已经解释了 可能没有引起注意

楼主:
没人知道

网友F:
你的问题,就西门子屏目前还没有这个功能。
建议在PLC程序中实现,参考楼上说明。思路是在屏上做二个按钮(开关)。需要把其中的一个覆盖掉。当激活按钮(开关)后,PLC延时来激活底层按钮(开关)。
之前我做过动态显示按钮(开关)具体做法有点忘了,运用仿真应该简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