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编码器与三菱PLC的问题

楼主(2011-06-14):
用三菱PLC发脉冲,通过编码器反馈回来的脉冲闭环控制,PLC发的脉冲宽度要设定的吗,如何设定,还有哪些地方需要设定。采集编码器脉冲用哪些指令,

网友A:
编码器接入PLC高速计数器,PLC使用脉冲指令输出脉冲,具体设置参考指令手册

网友B:
您提问也要先说说硬件配置、程序要求之类的……
若是用FX系列,可以在编程手册中找到所要的指令(脉冲输出见应用指令的“高速处理”篇和“定位篇”),用旋转编码器见手册的“内置高速计数器”篇。

楼主:
是FX系列的,但不知道该用哪些指令,第一次用,有的迷茫

网友C:
最终目的是什么,想达到什么结果。

网友D:
脉冲输出指令

网友D:
还有用到高速计数器

楼主:
用伺服拉薄膜长度,终端采用编码器测长度,做薄膜定长,不能用定脉冲,因为会打滑(摩擦拉膜)

网友E:
可以使用FX1N 的脉冲输
出指令FNC57(PLSY)、带加减速的脉冲输出指令FNC59(PLSR)、可变速脉冲输出指令
FNC157(PLSV)、原点回归指令FNC156(ZRN)、相对位置控制指令FNC158(DRVI) 、绝
对位置控制指令FNC158(DRVA)来实现。

网友F:
学习了,谢谢大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