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6-14):
欧姆龙的两个脉冲输出点在定位结束后是不是有个结束标志位??要是有的话是哪个

楼主:
我是做三菱的和松下的,我想只要是了解一点欧姆龙的应该都知道呀!怎么没有人回答??是太简单了不想费口水吗??

网友A:
                                                       参考

既然做三菱的   我想你已经明白了
  • 下载积分:+5(zizhud) 热心助人
  • 下载积分:+5(汇荣铝业) 热心助人

网友B:
    cp系列,脉冲发送结束标志,也可做定位标志(A280.03,    A281.03),还有原点返回定位,有定位标志(A540.10,   A541.10)
  • 下载积分:+5(zizhud) 热心助人

楼主:
    好的,谢谢了。已经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cp系列,脉冲发送结束标志,也可做定位标志(A280.03,    A281.03),还有原点返回定位,有定位标志(A540.10,   A541.10)

    这个的出处在那里??我在CP系列编程手册上面怎么没有找到??

网友C:
    CP系列的,共4个脉冲口,4个完成标志是A280.03,A281.03,A326.03,A327.03,当然也可以用PRV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