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6-14):
  拥有两个或两上以上独立分开的线圈的变压器都可以叫隔离变压器,因为初级和次级已经完全分开(隔离),是通过磁场来传递能量。
  为什么要用 隔离变压器 ,首先要先了解我国的供电系统,我国的供电系统在供给低压用户时,一般采取三相四线制,中性线接地,通俗点,就是到居民家的电线,一根是相线(火线),里另一根是零线,它是和大地同地位,当人体由于触及热底板时,就会使电流通过人体,和大地构成回路,造成触电危害,如果使用隔离变压器,就会安全些,因为初级和次级是通过磁场交换能量,没有物理上的硬连接,就算人体触及带电的物品,也会因为人体和大地同地位,而使带电部位的电位为低电位,不会引起触电危害。使用隔离变压器要注意两点。 1 ,变压器的次级两端都不能接地, 2 人体不能同时触及次级两端,否者,就有触电的危险。
  RS-232/485 是 PC 机与通信工业中应用最广泛的一种串行接口,被定义为一种在低速率串行通信中增加 通信距离的单端标准。但在实际的电路应用中, RS-232/485 通信经常会受到干扰及浪涌的影响,引起干扰的原因非常多,要解决干扰的问题,须先找出引起干扰的原因,再针对问题进行解决。一般采用增加隔离变压器来解决干扰的问题,这种方法主要是针对来自电源的传导干扰,可以将绝大部分的传导干扰阻隔在隔离变压器之前,同时还兼有电源电压变换的作用。
每天进步一点点,超越!
一件事情坚持的够久,就会成为习惯!

楼主:
所谓保护人身安全,即对操纵此设备的人的一个保护。由于隔离变压器的电动势是通过二次感应获得,与一次侧(与大地形成回路)不形成一个回路,因此不会造成触电。
每天进步一点点,超越!
一件事情坚持的够久,就会成为习惯!

网友A:
隔离变压器的用处大

网友B:
你们做设备的时候,一般都会用隔离变压器么??

网友C:
不错!学习了,谢谢
郑重声明:本人资历有限,所作回答仅供参考,期待广泛交流

网友D:
一般设备都应用隔离变压器的

网友E:
这个要看系统的要求,高一点的就要安装,一般的就不会装了吧.

网友F:
设备上隔离变压器也大多接地的

网友G:
谢谢,又学一招
沧海一粟
爱拼才会赢

网友H:
谢谢,学习了。
爱拼才会赢 .

网友I:
用的很多

网友J(2012-05-22):
学习了谢谢
不断向前

网友K:
精彩之言

jxh668

网友L:
没有说明白,容易误导人

网友M:
隔离变压器的接地是铁心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