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BUS是什么什么玩意儿

楼主(2011-06-14):
只知道是个通信协议,问题是怎么设置?有软件设置吗?比如说三菱编程软件里面就没有MODBUS的通信参数设置,求赐教

网友A:
三菱编程软件里面有MODBUS的通信参数设置,你看看QJ71MB91手册就明白啦

网友B:
通讯用的 通讯参数 一般是:通讯波特率、数据位、停止位、校验位 这几个参数的设定,变频器本身支持的通讯参数 应该是有规定的;其次是通讯协议说白了 就是你问什么 对方回答什么的 一种约定,这个应该也是设备厂家给的。

网友C:
串口通讯

网友D:
一种事实工业总线标准!可以通过串口,以太网传输!施耐德小型plc的通讯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