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6-14):
请问哪位高手知道三相异步电机的输入电压在三角形接法时究竟是三相380V还是三相220V的!电机没有铭牌,还有不要说一般是什么什么电压,关健是出现不一般的怎么判别!
有没有不用通电的方式!在此先谢过了!
QQ32135553

网友A:
我可以很准确的告诉你,只要是中国的三相电机都是三相380V的,包括各种特殊电机,比如三相换向器电机,直-交电机,三相同步电机,当然高压电机不算哈,还有发电机也是发的380V的电压
很不幸,我刚碰到一台三相380V的,但是角接是三相220V

网友B:
我之前修过电机,我也回答你了你,看线圈是看不出来的,只有根据不同国家产的.不同国家电网电压来判断,还有告诉你一点,小日本是用3P220V,小日本的绕电机是不采取隔相的,这是一个特点。
这个跟哪个国家产的没有关系,因为我碰到的就是国产的,以前也用过很多类似的,只是当时铭牌标明了的

网友A:
回楼主,原厂出来的电机你不要改线,直接接380V用就完了,很简单的一点,中国那来的3相220V供电
单相变频器输出的大部分都是三相220V

网友C:
楼主说的这种情况,只有通电测电流才知道他是380,还是220.短时间通电又不会烧马达,不通电还真分不出来,如果你有好办法请发上来。
我确实没有好办法,最近碰到过这种情况,一时没有查出来,所以整得很不爽,想求看看有没有哪位朋友有好方法!!
谢谢朋友的关注

网友D:
我见过一台韩国∮500的旧车床电机(同样没有标牌),当时线路被撤出了,叫我过去帮忙接一下线路,接线端子上没有连接片,也不知道是接星形还是三角形,根据经验,按设备、电机机座确定电机大致功率,然后分别接成星形和三角形进行电流对比,其结果是星形接法380V,三角形应接220V为什么

网友A:
国产电机,要是电机没铭牌,电机线也没连接片,就6个先头在外面,你实在分不出来,最笨的方法,拿尺量底座到轴的中心高,112MM包括以上的都是三角形接法,中心高112MM以下都是星形接法(6级电机除外,基本很少用),星形,三角形接法会吧。直接接380V就可以了

网友E:
星形接法为380V,角形接法为220的电机不在少数。那是因为电机绕组的额定电压为220V。普通电机绕组的额定电压为380V。如果是此种电机角形接法加380V电压,电机会发热烧坏。

网友F:
在三角形接法是三相220V的

网友A:
我可以很绝对的说,所有星形接法380V三相普通(特殊的除外)电机都可以改成三角形接法220V
这位兄弟说得太绝对了,而且说反了,应该 说所有三角形220V接法电机都可以改星形380V,但是反之就不一定了!!!

网友G:
星形接法380V三相普通(特殊的除外)电机都可以改成三角形接法220V
秦汉

网友H:
判断电机的极数,给一个动力,让它发电测量电压。楼主试试

网友I:
一般国产电机输入380V的都接成星型把
从容淡定-笑谈人生

网友D:
国标三相(380V)交流电机2.2KW(含2.2KW)以下接成星形接法,2.2KW以上三角形接法。

网友A:
我不解释了,楼主自己好好看看电机学吧,分上下册
兄弟你以后会碰到的,别太相信书本!

网友J:
10kw以上的国产电机都是380伏三角形接法的,也可以测一下电流
沧海一粟

网友K:
引用 网友D:
我见过一台韩国∮500的旧车床电机(同样没有标牌),当时线路被撤出了,叫我过去帮忙接一下线路,接线端子上没有连接片,也不知道是接星形还是三角形,根据经验,按设备、电机机座确定电机大致功率,然后分别接成星形和三角形进行电流对比,其结果是星形接法380V,三角形应接220V为什么
[/quo是双速电机

网友L:
楼主 国产马达三相电机都可以接3P380V和3P220V。三角形是3P220,星形3P380.高压电机除外

网友M:
书上是这样说的,当电机上标有380/220的时候,表是星接是380,角接是220.

网友N:
可以这样理解:加在三相电动机每相绕组上的电压与绕组的接法有关,星形接法时是三相电源的相电压,三角形接法时是三相电源的线电压,它们之间相差1.732倍,不管怎样接,加在每一相绕组上的电压是不会变的,也就是绕组的额定电压,国产电机3KW以下的,一般都接成星形接法,就是每相绕组的额定电压为220V,当三相电源为380V时接成星形接法,220V时接成三角形接法,最终加在每一相绕组上的电压总是220V。

网友O:
7楼说的正确,星形接380,三角形接法:4kw以下都是接220v,4kw及以上都是接3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