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循环计数

楼主(2011-06-14):
请教各位大侠:
我要把一个在圆盘上的不良品去除,在圆盘的0度开始检测,在检测的另一端也就是圆盘的180度处剔除。那个传动圆是盘的分割器八个分割的原,也就从0度原点开始要走4个分割才到180度处,我检测主轴,主轴走一圈,圆盘走一个分割。请问怎么用三菱PLC做程序。

楼主:
杜绝0回复
用移位指令

网友A:
大至方向是用位移指令,再加上旋转编码器就更方便了

网友B:
用凸轮定位器比较方便,也显得高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