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6-14):
威纶6050i的数值显示元件在工程中不能显示0以下的负数,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A:
虽然没有使用过威纶的,但是就常识来说,这种状况是用户没有区分清楚什么叫带符号整数,什么叫无符号整数。

网友B:
引用楼主yangzeliand于2011-06-14 19:55发表的 触摸屏不能显示负数 :
威纶6050i的数值显示元件在工程中不能显示0以下的负数,请高手指点!谢谢

那你可以把他分为两部分一部分表示符号,一部分显示数字
QQ32135553

网友C:
威纶的就是这样显示下限最小就是0不能为烉数

网友D:
什么叫带符号整数,什么叫无符号整数
秦汉

网友E:
这个是proface的  虽然我没有用过维纶的 应该都差不多吧

网友F:
在数字格式的输入下限里设定为一个负数就可以了

网友G:
数字格式—资料格式—16 bit signed—输入下限—-9999  就ok了
  • 下载积分:+1(君之故瑶) 热心助人!

网友H:
引用 网友D:
    什么叫带符号整数,什么叫无符号整数

    就是有没有负数的区别,请参考上图

楼主:
    多谢各位楼主热情帮忙,问题已经解决。是数字显示元件的格式选项选错了。

网友I(2011-07-17):
    我也解决问题了,谢谢大家。。

网友J:
    画面编缉时,屏内的数据属性:把无符号的模式切换到有符号的方式就可以显示负数了

网友K:
基础哇!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