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6-14):
1.     控制要求:
该系统为溶液配制和装瓶系统,其组成如图1所示。
一、系统的工作情况
系统的工作分溶液配制和装瓶两个过程。系统启动后,先进行溶液配制,然后再装瓶,溶液配制和装瓶不能同时进行。
电动机M1用变频器控制,电动机M2、M3用接触器控制。
1. 溶液配制
送料小车在位置A时,按下系统启动按钮SB3(若停电或因故障停车,送料小车不在位置A时,则必须按下按钮SB1,电动机M1以50HZ的频率反转,带动送料小车回到位置A,压下位置开关SQ1,系统才能启动)。电动机M1启动,同时指示灯LED1亮,指示系统正在进行溶液配制。电动机M1以25HZ的频率正转,拖动送料小车将原料由位置A输送到料仓中。送料小车到达位置B,压下位置开关SQ2,电动机M1正转停止;用5 s时间卸完小车中的原料后电动机M1反转,带动小车返回位置A,压下位置开关SQ1,M1反转停止。
电动机M1回到位置A后3 s,电动机M2启动,带动液体输送机将某种液体原料输送到料仓中,料仓中的液面达到位置C时,液位传感器的常开触点闭合,电动机M2停止转动,液体输送机停止向料仓输送液体原料。此时,料仓中的溶液正好可以装3瓶。不考虑料仓中溶液的搅拌,溶液的配制完成,指示灯LED1熄灭。
若在这一阶段出现停电或机器故障,恢复供电或排除故障后,系统重新启动,应继续完成溶液的配制工作,且应保证溶液中送料小车输送的原料只有1车。
2.溶液装瓶
在料仓中的液面到达位置C后3 s,指示灯LED2亮,指示系统正在进行溶液装瓶的工作。当光电传感器2检测到空瓶到指定的装瓶位置时,电磁阀开启(接触器KM5常开触头闭合,代替电磁阀的指示灯LED3亮,表示电磁阀开启)向瓶中注入溶液。当光电传感器3检测到瓶中的溶液达到预定的高度时,电磁阀关闭(接触器KM5常开触头断开,指示灯LED3熄灭),同时电动机M3启动带动皮带运输机运行(在皮带运输机运行过程中,不能向皮带运输机上放置空瓶)3 s停止。待光电传感器2再次检测到空瓶在指定的装瓶位置时,电磁阀开启向瓶中注入溶液……。当装瓶数量达到3瓶时,指示灯LED2熄灭,装瓶工作结束。装瓶结束,则系统进行溶液配制。
若在这一阶段出现停电或机器故障,恢复供电或排除故障后,系统重新启动,应继续完成溶液的装瓶工作,且应保证累计装完3瓶后,系统进行溶液配制。
在系统工作过程中的任何时刻,按下停止按钮SB2,系统停止工作。松开停止按钮SB2,系统接着完成停止前的工作。
三、系统设置的保护
1. 带动送料小车的限位保护。若送料小车到达位置B后没有停止,则光电传感器1的常开触点闭合,电动机M1应立即停止。
2.三台电动机均有过载保护。
3.要有必要的联锁保护。
其他未提及的保护,本次考核不考虑。
  3.考核要求:
(1)根据任务要求,设计主电路图,并画出I/O(输入/输出)接线图;
(2)设计并绘制梯形图,列出变频器参数设定表;
(3)模拟安装线路,传感器、行程开关均用按钮模拟,电动机、电磁阀用接触器模拟,LED指示灯用24V指示灯代替;
希望明白的人帮忙做一下,谢谢了

网友A:
帮你顶一下 现在太忙了没时间搞 祝你好运

网友B:
是不是毕业考试题,如果是我的生产线我一定会把它编出来,可惜现在没有时间,还是自己搞比较好,这个要时间,编好了还要下载程序再验证。

网友C:
问题不大,可以搞,但是我觉得这种事最好自己做,靠别人是靠不住 的!自己做吧,有什么情况大家会帮你的!
QQ32135553

网友D:
没见过光电可以感应瓶内液体的

网友E:
是啊这这样的光电开关可以感应瓶内液体的吗?

网友F:
不难吧,可以搞的,不过要自己根据现场实际情况来搞比较好点!

网友G:
简单哦,光电2、 光电3是控制灌装容器位置的!真的没有时间搞哦

网友H:
很简单了
秦汉

网友I:
哈哈  要点时间啊
从容淡定-笑谈人生

网友J:
如果这次有人帮你了,那么下次你又如何?如果是对射型的光电,根据光在不同的介质里的折射原理还是可以使用的

网友K:
不是有电磁阀控制吗。可以设定接通时间。多长时间灌满一瓶

网友L:
看了下不是很难,小车和皮带运输机必须加刹车功能,普通马达有惯性不可能立马停止的

网友M:
有些品牌光电可以检测液体的

网友N:
毕业设计吧,建议你参考这个,不是太难,但是需要花时间好好调试
http://wenku.baidu.com/view/114fac1a964bcf84b9d57b01.html

网友O:
自己先试着做下吧!
有问题了在请大家帮忙,
这样有利于自己以后的成长。

网友P:
回帖是美德 帮你顶哦 嘿嘿

网友Q:
这个谁都会搞

网友R:
呵呵,回帖一种美德对吧
,其实自己考虑最好的,管它做不做得了

网友S:
检测液体的光电传感器不要太多呀,上面几楼的也太少见多怪了吧。
不过这考试的题也太简单了吧,跟实际应用中还差很大距离的。
你好,这是我要考试的一个题,但是我对plc不是很懂,现在也不知道怎么入手,很困惑,希望能够得到你的帮助

网友T:
我是新人,自己参与的同时密切关注动态!
工控组态

网友U:
要花时间的,还是自己想办法做吧啊!

网友V:
比较难搞的地方就是装完后,关闭了电磁阀,管道里还有残余的液体会滴下去。

网友W:
不是太难搞的,自己先研究下撒。

网友X:
这个不复杂的,自己慢慢的想想很容易的,不用PLC也能实现,变频器用多段速度试试吧

网友Y:
测液体的光电传感器多的就是
----------------------计时方法关闭阀门的方案不行的,有可能因料斗内装药过程中,液面的高低不一样,导致装瓶不一致,测高度是好的办法,再有一个是直接利用液体流量计进行测量控制,这是比较好的办法,比检瓶的方法还好

网友Z:
自己先研究下

网友AA:
高手高手

网友S:
呵呵,对毕业设计我们只能指点一二,一般不会直接帮做的。
有什么不清楚的地方,可以提供参考意见,但最好还是先自己动手做。

网友AB:
加油啊!!!用心去做应该不难!

网友AC:
这个没什么大不了的,自己做。PLC+变频很容易,自己多想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