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485BD与FX2NC-485-ADP 可以同时应用吗

楼主(2011-06-14):
三菱 FX2N-485-BD 与FX2NC-485-ADP通信距离不一样,是否可以同时应用2个不同模块的485 通信模式,了解之前台湾永宏PLC好像不行。

网友A:
不可以。
因为FX2NC-485-ADP安装的时候,要借助FX2N-CNV-BD
FX2N-CNV-BD和FX2N-485-BD是插同一个地方,没办法一起插。
如果想一个PLC有两路串口,可考虑使用FX3U
FX3U可以同时装BD和ADP

网友B:
这个问题我早问过三菱公司了,不能一起用。同意一楼

网友C:
说的太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