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7不能通信

楼主(2011-06-14):
各位大侠,小弟有个问题请教大家,为什么在win7下三菱fx 和pc不能通信呢?驱动什么都装了,是驱动程序的问题还是系统问题还是电缆线问题呢?
该怎么解决呢?

网友A:
应该是线的问题,看看线的说明书上是否支持WIN7
(天生我才必有用)/100+(笨鳥先飛)*100 +(相信自己)

网友B(2011-09-14):
WIN7装不了电缆线的驱动程序